CE50下的DirectDraw与Direct3D Mobile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怎么用起来啊?!

楼主:
CE50下的DirectDraw与Direct3D Mobile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怎么用起来啊?!

这两个有没相同的地方?有没不同的地方?望高手解惑啊!

网友:
一个是2D,一个是3D,这就是主要区别。

网友:
有没人玩通这些啊?我那些CE下的测试程序都跑不起来啊!

网友:
没通...感觉相关资料也不多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说MS的文档多,但没什么用的感觉,看来看去都没什么东西出来。例子程序都跑不起来,这压根就没有一点感觉的。东西要玩才能熟悉起来,玩都玩不了,怎么去谈认识和熟悉啊?!

网友:
要CPU和显示驱动都支持DirectDraw 2D加速才可以跑public示例的应用程序,CE下是不支持模拟的.Direct3D也一样.

网友:
对于DirectDraw,BSP应该是部分支持了,比如分配表面(ALLOCSURFACE)等等,但有些没有支持,比如FLIP我在BSP里面只看到了一个空函数的架子,但为什么用CETK测试显示,FLIP是可以的,测试的结果显示是PASSED的,对于DIRECT 3D MOBILE不是已经有NULL/REF的驱动程序吗?为什么还要什么驱动支持?测试CE50中自带的DIRECT 3D MOBILE例子程序,串口不断输出调试消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串口的消息是调到了DIRECT 3D MOBILE的NULL驱动程序,应该是说已经有驱动程序了,但例子程序没什么变化啊,没见到什么3D效果啊!
很多东西不明白,奇怪的现象。

网友:
那奇怪,在wince6.0上使用ddraw 可以正常呀!只要定制的时候加入ddraw组件 就可以了!
不知道ce5.0 和6.0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
WINCE60下一般有个什么2D加速什么的吧,我在三星的6400+WINCE60上面也可以跑那些DDRAW的例子程序,但以前在2440+WINCE50系统上就跑不起来。我看到三星6400上面有个2D的加速LIB文件,不知道是不是它提供了对应的支持。还有楼上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网友:
加个sm501之类的就可以跑起来

网友:
两点:驱动  硬件支持
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