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log对话框OK按钮

楼主(2008-05-29):
Dialog对话框OK按钮
新建的一个dialog对话框边框上为什么没有OK选项,只有一个叉的关闭选项。应该怎么设置???
边框
对话框
新建

网友A:
你是选的dialogbased吗?
再有貌似wince 下 OK 和 X 没啥区别?都是关~

网友B:
都是Dialog::Close()吧

网友C:
OnCommand(wParam,lParam)
wParam == IDOK -- press OK
wParam == IDCancel -- press X

网友D:
DialogResult result;
result = MessageBox.Show("是否真的删除?", "提示", MessageBoxButtons.YesNo,MessageBoxIcon.Question, MessageBoxDefaultButton.Button1);

网友E: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没有ok。有方法弄出ok吗?base class要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