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协议请教

楼主:
我现在开发一个通过GPRS猫发彩信的系统,进行PPP LCP验证是遇到了点问题,向大家请教。

PPP报文如下:前两个是原始报文,后面两个是解析后的
Read: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0 7D 20 7D 32 7D 23 7D 24 C0 23 7D 21 7D 24 7D 25 DC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67 7D 25 7E
Write:7E FF 7D 23 C0 21 7D 22 7D 20 7D 20 7D 32 7D 23 7D 24 C0 23 7D 21 7D 24 7D 25 DC 7D 22 7D 26 7D 20 7D 2A 7D 20 7D 20 5F 7D 24 7E

Read:7E FF 3 C0 21 1 0 0 12 3 4 C0 23 1 4 5 DC 2 6 0 A 0 0 67 5 7E
Write:7E FF 3 C0 21 2 0 0 12 3 4 C0 23 1 4 5 DC 2 6 0 A 0 0 5F 4 7E

这是服务器给我发的Request以及我回复的ACK,请问,这样回复有错吗?为什么服务器端没有响应,依然不停地给我发Request(编码都一样)。
服务器是cmwap。

谢谢各位~!

网友:
确定你的数据包已经发到服务器了?

网友:
恩,问题解决了!对方在等待我发Request,发过去对方ack后就发PAP报文了。

网友:
现在已经进入到IPCP阶段,有个问题不太清楚:

1、移动中心给我发Request中包含一个IP地址192.168.111.111  请问这个IP地址是谁的?是移动中心的IP还是给我分配的?
2、我发一个Request,其中IP为0,并回复ACK
3、移动中心给我回了NAK,其中包含一个IP地址10.0.0.172 这个IP是什么意思?给我分配的吗?彩信中心地址不是设为10.0.0.172吗?
4、我回复ACK,移动中心就没有响应了,我觉得应该是建立完成 可以通讯了。

以上两个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rfc1332讲的是ipcp协议,可以看看选项

网友:
1、移动中心给我发Request中包含一个IP地址192.168.111.111  请问这个IP地址是谁的?是移动中心的IP还是给我分配的?
这不是移动发的,这是模块发的,你直接回应同意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lz类似的问题
read:7E FF 03 C0 21 01 01 00 1C 01 04 06 40 03 04 C0 23 05 06 0C 3C 65 C9 02 06 00 00 00 00 07 02 08 02 82 AB 7E

write:7E FF 03 C0 21 04 01 00 0E 03 04 C0 23 05 06 0C 3C 65 C9 B2 40 7E

我发的内容拒绝了移动的一些LCP请求 之后移动就不停的发Request 发了十条之后 就出现no carrier

请大家帮我看看 问题出在哪了?

是不是移动发的所有请求参数 我都可以完全同意 还是要看我的模块参数配置?如果要看我的模块参数配置 怎么才能得到?

谢谢大家啦 非常急 很多天了 问题都没有解决

网友:
是的!但是你的sim卡费用就大了!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6楼,你在回复消息的同时要给彩信中心也发送LCP Request,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