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的FTP服务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今遇一难题如下:在evc下做好了FTP的客户端程序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但是下载到板子运行,在登入FTP服务器时就会提示
InternetConnect函数的返回值为0,用WinCE上的IE登录FTP服务器也不能打开,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先确定上位机是否开了FTP服务

网友:
引用楼主 naiveC 的帖子:
各位大虾:
    今遇一难题如下:在evc下做好了FTP的客户端程序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但是下载到板子运行,在登入FTP服务器时就会提示
InternetConnect函数的返回值为0,用WinCE上的IE登录FTP服务器也不能打开,是什么原因呢?

-----------不懂,但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网友:
代码帖出来看看

网友:
是否是以下原因?
1.该WinCE内核没有添加FTP服务。
2.这个电路板使用WAP协议上网,WAP协议不支持FTP?(这点还需懂WAP的大虾指正!)

现在想用HTTP来传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