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下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同步调试问题

楼主(2008-07-25):
关于CE下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同步调试问题
请问各位
如何做CE的应用程序、驱动程序的调试(无仿真器)
在网上看到Mrocrosoft有个调试工具Mrocrosoft ActiveSync
我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
但是不能跟板子连接
我用的串口连接方式
请问各位都是用哪些调试工具,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啊???
如何
下载安装
应用程序
工具

网友A:
ActiveSync一般用USB连接,CE设备是Client端,PC机是HOST端。
CE设备定制系统时,需要加入Core OS->Windows CE Device->Application End User->ActiveSync组件
PC端安装ActiveSync即可,最新版本是4.5.0,2000/XP下使用。Vista下使用Device Center。
最简单的是根据串口的调试信息输出来判断情况,俗称“插桩式”。
或者
使用Debug Kitl,用ActiveSync模拟一个网卡,进行Debug跟踪调试。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下面的办法:
1,ARM上电后一直按住PC的空格键,使ARM进入VIVI模式,这样USB驱动安装容易成功。
2,用USB线连接ARM和PC,PC会要你安装USB驱动,安装。
3,把USB线从PC上拔下来,ARM板子掉电或复位。
4,把USB线插入PC,PC会要你安装驱动,这次要安装ActiveSync的驱动,在你的光盘上找找。
5,重复步骤3,4.
每次ARM复位或掉电后USB线不能一直插在PC上,否则PC不能自动识别ARM,要把USB从PC上拔下来再插上去,PC就会自动弹出ActiveSync窗口

网友C:
使用ActiveSync也可以单步调试程序吧??
最简单的是根据串口的调试信息输出来判断情况,俗称“插桩式”。
或者
使用Debug Kitl,用ActiveSync模拟一个网卡,进行Debug跟踪调试
这两种方式不是很明白
以前用2410的时候是在PC下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观察到一些关于系统和驱动的信息
但是也不是单步调试,而且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猜想应该是串口驱动和bootloader做的手脚吧????
现在用X86的板子感觉所有的硬件信息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Debug Kitl,用ActiveSync模拟一个网卡,进行Debug跟踪调试?????这个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
请shuiyan 兄帮忙解答!!!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