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环境下如何通过gprs远程无线与exchange服务器同步?

楼主:
windowsmobile下手机上有个内置的activesync客户端一直在运行的,wince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使用方式和wm下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CE下有Activesync这个软件,但是没有Exchange这样的同步服务。所以ActiveSync Exchange目前在CE上不行,mobile上内置。除非你有钱,像PALM,NOKIA,iphone一样,向微软购买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有Activesync这个软件,但是没有Exchange这样的同步服务。所以ActiveSync Exchange目前在CE上不行,mobile上内置。除非你有钱,像PALM,NOKIA,iphone一样,向微软购买license。

谢谢楼上的,那么在wince下想要实现同步Exchange该用什么办法呢?是需要自己模仿activesync写一个客户端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再次感谢!

网友:
据我所知,好像你没办法做到哎。因为微软并没有开放exchange同步通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