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与GPRS网络通信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2008-07-02):
Windows CE与GPRS网络通信的方式有哪些?
如题,谢谢!
windows
网络
通信

网友A:
??????????????????????????
怎么我发的贴子都没有人问呀?!!

网友B:
你GPRS想做什么啊!

网友C:
注:Windows CE是移动终端,该移动终端上面有GPRS模块,
问题是通过操纵该GPRS模块以何种方式与远端的服务器进行通信。
听说只有串口通信可以用,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用?

网友D:
目前所见的GPRS模块,都是串口通信。你还想用什么方式?或者,可以考虑找个USB转串口的,假装用USB通讯也没人反对。也可以加个中转芯片,把你CPU的I2C/SPI之类的转换一下,假装是I2C/SPI通信也可以。

网友E:
谢谢,谢谢!
这就足够了,不用搞的那么复杂。
那就用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