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的wince5.0镜像,在板子上无法运行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s3c2410,北京恒丰锐科的产品,提供了bsp包,我用pb5.0做了一个wince5.0的镜像文件,0个错误,451个警告,但是烧到板子里后无法正常开机,一直都是显示"北京恒丰锐科"的字样,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不知道。。。真的,光这些信息是没法回答你的问题的。。。无论怎么样,总要告诉人家超级终端上最后的输出是什么吧。

网友:
最好详细 说明一下

网友:
串口信息是什么?下载是否成功了?感觉OS就没启动,停在了EBoot的开机画面上。不过也可能是OS启动成功,却没有正确加载explorer.exe,无法显示桌面了。

网友:
把板子启动时串口出来的信息贴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
另外,用一个肯定好用的ce5内核在你的板子上试一下是否能够启动os。

网友:
最近这种问题特别多~呵呵~还是请各位朋友先把串口信息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
去问北京恒丰锐科,他们应该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用附带的NK跑一下看看板子有没有问题,然后在找原因. 直接给技术支持打电话

网友:
各位楼上的大哥,以下是问题的输出情况:

我下载厂家提供的NK是没有问题的,能正常使用,下面是下载软件输出时开机时的信息:

Now boot Wince
Read chip id = ec76
Nand flash status = c0
Set boot params = root=/dev/mtdblock2 load_ramdis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em=64M devfs=mount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280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OEMInit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ff85f9b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fa5f9b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Prescaler:2
384 clock
FMD::FMD_Init
FMD::FMD_OEMIoControl = 0x71c24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23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 PBT_InitializeAddresses - Success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
:::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
:::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
--S3C2410DISP::InitializeHardware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Touch Init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NDISPWR:: Found adapter [CS89001]

下面的是我下载自己定制的NK,开机时输出的信息(无法正常开机,屏幕显示的是“北京恒丰锐科”之后的一个花屏界面):

Now boot Wince
Read chip id = ec76
Nand flash status = c0
Set boot params = root=/dev/mtdblock2 load_ramdis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em=64M devfs=mount
ú?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280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OEMInit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ff85f9b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fa5f9b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KitlInit
+InitEther
::: OEMEthInit() IP Address : 0.0.0.0

::: OEMEthInit() Netmask    : 253.239.255.255

VBridge:: built on [Jun 24 2004] time [18:33:21]

...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0xAE24EBE0] to [0xAE252BE0].

r [0xAE252C00] to [0xAE256C00].

:: NK add MAC: [0-0-0-0-0-0]

ce name: SMDK24100
InitDHCP():: Calling ProcessDHCP()

ProcessDHCP()::DHCP_INIT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给看一下吧,是不是boot的问题啊,我下载的还是原来厂家给提供的那个boot,但是我从自己编译的文件里找到一个eboot.bin的东西,下载到板子里,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你也去问过那个厂家的技术支持,可是他们的技术人员,不知是不会还是不愿意提供服务,总之是不想好好回答我,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吧,特此补充

网友:
你定制了哪些东西?

网友:
我估计是你下载有问题,如果你没有配置DHCP服务器,那么建议你准备一根串口线,和一根网线,然后将他们各自都插好,(一端在主机,另一端在目标机),然后,打开超级终端,在Download时,根据提示(在适当的时候按下回车),然后输入目标机的IP,和掩码,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将OS下载到你的目标机了,你一定会看到启动界面的。

网友:
我估计你是settings没set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