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上能否跑自己写的程序

楼主(2008-09-19):
PDA上能否跑自己写的程序
假如我有一台带有串口的PDA,它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ce。请问我能否在PC上编写wince应用程序,然后将该应用程序copy到PDA上去运行?我想利用PDA的串口进行收发消息,在PDA的屏幕上显示。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wince

网友A:
简单的来讲,我需要在PDA上做一个GUI,PDA与另一个模块通过串口相连,程序需要是实现的就是接收模块发来的消息在PDA屏幕上的GUI上显示,PDA根据用户在GUI上的点击发送相应的消息给模块。希望基于Windows CE进行开发。请教什么样的PDA比较适合这样的开发需求,需要什么开发环境,开发工具?需不需要知道PDA的cpu信息,需不需要相应的SDK?

网友:
CPU与SDK相关,所以信息还是需要的。
开发工具:
EVC4 + SDK
VS2005
都可以的。关键在于SDK,也就是PDA系统。

网友B:
有谁知道哪些车载GSP带有串口,并且操作系统为windows ce,cpu最好是arm系列。

网友C:
有谁知道哪些车载GPS带有串口,并且操作系统为windows ce,cpu最好是arm系列。

网友D:
以前公司做的都有带..可惜都是出口的..呵呵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啊~ 但是要看你开发的环境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