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教,8051光电隔离和继电驱动

楼主:
高人指教下  用在8051  p0.1--p0.5口上的  光点隔离 和继电驱动   最好有99se编辑好的原理图   一般画的也行

我对单片机不太了解  所以各位高人见谅   谢谢了

如果有的话 请发到  tad1985@126.com  再次感谢

网友:
输入用74LS244用4N25光耦隔离,输出用74LS374之类锁存再用ULN2008驱动继电器,片选用P1地址线即可,
图不难自己画吧...

网友:
高人  我还是不明白是啥  要是不难的话  图帮忙画画  给发邮箱里呗

网友:
如果IO不能直接驱动的话,加上拉应该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