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移植到 vs2005 出现的错误

楼主:
Error        1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__cdecl CXPlayerCore::~CXPlayerCore(void)" (__imp_??1CXPlayerCore@@QA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_unwind$68637        MFC App.obj

怎么解决啊

网友:
Error        1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__cdecl CXPlayerCore::~CXPlayerCore(void)" (__imp_??1CXPlayerCore@@QA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_unwind$68637        MFC App.obj

Error        2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__cdecl CXPlayerCore::~CXPlayerCore(void)" (__imp_??1CXPlayerCore@@QAA@XZ)        MFC AppDlg.obj

Error        3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__cdecl CXPlayerCore::CXPlayerCore(void)" (__imp_??0CXPlayerCore@@QA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_unwind$68745        MFC AppDlg.obj

Error        4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Get_AMR_EncInterfa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MFCAppDlg::OnRec(void)" (?OnRec@CMFCAppDlg@@IAAXXZ)        MFC AppDlg.obj

Error        5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int __cdecl CXPlayerCore::xplaying_command(enum cp_command_t,unsigned long)" (__imp_?xplaying_command@CXPlayerCore@@QAAHW4cp_command_t@@K@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MFCAppDlg::OnClosRec(void)" (?OnClosRec@CMFCAppDlg@@IAAXXZ)        MFC AppDlg.obj

Error        6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int __cdecl CXPlayerCore::xplaying_get_play_Timelen(unsigned int *)" (__imp_?xplaying_get_play_Timelen@CXPlayerCore@@QAAHPAI@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MFCAppDlg::OnbtPlay(void)" (?OnbtPlay@CMFCAppDlg@@IAAXXZ)        MFC AppDlg.obj

Error        7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public: int __cdecl CXPlayerCore::xplaying_open(struct SYS_FILE_CONTENT_TYPE *,struct HWND__ *)" (__imp_?xplaying_open@CXPlayerCore@@QAAHPAUSYS_FILE_CONTENT_TYPE@@PAUHWND__@@@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MFCAppDlg::OnbtPlay(void)" (?OnbtPlay@CMFCAppDlg@@IAAXXZ)        MFC AppDlg.obj

Error        8        fatal error LNK1120: 6 unresolved externals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少静态库

或者你选择的 SDK  不正确

网友:
钱可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网友:
你是导入了一个dll?还是引用了一个lib里的函数?都是无法找到该文件的。

网友:
最近我们也在迁移平台,其实呢, 你首先要做得是把编译环境给完全的配置好,
然后在重新编译源文件,不过清注意,MFC的迁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