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发声的问题

楼主:
C51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sbit BUZ=P2^6;
void main(void){
P2=0;
BUZ=1;
}
蜂鸣器长响,作如下修改:
#include
sbit BUZ=P2^6;
void main(void){
P2=0;
BUZ=1;
while(1);
}
蜂鸣器只发出‘嗒’的一声,时间极短,不仔细听都听不到
将P26线接到共阴极LED上,两段程序都可使灯常亮,说明两段程序运行时P26上确实是高电平

又怀疑蜂鸣器是无源的,但是直接接到开发板Vcc引脚上却又长响

有懂的请回答下这是什么原因,刚学单片机,顺便拜个师

网友:
你第一段程序,跑一下,系统就停了

网友:
#include
sbit BUZ =P2^6;
void main(void)
{
  P2 =0;
  while(1)
    {
      BUZ =1;
      Delay(100);
      BUZ =0;
      Delay(100);
    }
}

嘿嘿,这样就会 哔哔。。。。你调整延迟可以做到 DO LEI MI FA SO LA QI DUO
Delay()就自己写吧,另外建议您多看看C语言编程风格,把程序写清爽些,不要搞得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
while(1)
  {
    ......;
  }

do
  {
    .....;
  }while(1);

for (;;)
   {
     .....;
   }

网友:
回复wanyeye:
调试时,main返回时,会自动跳转到0000地址重新运行,不会停下来

回复lhddomain:
代码可能是复制的原因,显示得有点乱,呵呵,你写的程序我也明白,我自己已经写程序控制蜂鸣器发声演奏国歌了。问题是Vcc上的高电平跟P2.6引脚出来的高电平不一样吗,为什么Vcc的高电平能使蜂鸣器长响,而P2.6的高电平只能是蜂鸣器发生一次震动

再回复lhddomain:
语法上也没问题,完整是这样的
while(1)
{
        ;
}
单语句可以省略大括号,再把空白字符省掉就成:
while(1);
了,习惯这样写死循环,呵呵

我现在是这样猜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可能跟蜂鸣器的谐振频率有关系,由端口出来的高电平因为引脚复用的原因出来的并不一直是高电平,应该是有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频率很高,所以接到LED上这种闪烁,人眼看不出来,而蜂鸣器不同,当输入信号频率高到一定程度蜂鸣器就不会发生震动,或者是发生震动了,人耳听不到,以下程序可以证实:
#include
sbit   BUZ   =P2^6;
void   main(void)
{
    P2   =0;
    while(1)
        {
            int i=0;//慢慢修改i的值,使增大
            BUZ   =0;
            BUZ   =1;
            while(i--);
        }
}
以上程序随着i的增大,先是无声,然后是‘嗒嗒’声,然后是‘嗒嗒’声渐快形成一定频率的声音,然后频率再慢慢降低,最后由变成‘嗒嗒’声。

我原来问题中第一个程序之所以发声是因为main返回后又重新执行,而整个的main执行要花费一定时间,加上Keil编译出来的程序在main之前要初始化RAM这一段时间,两个时间加一块相当于把上面那段程序的i刚好调到了蜂鸣器可以发声的值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只是个猜想,回到学校有机会试试端口出来持续高电平到底跟Vcc有什么不同

网友:
51端口和vcc的驱动能力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蜂鸣器都是加驱动电路的。。。。。不是直接的

网友:
回复hiproz:
开发板上,蜂鸣器不是直接连Vcc或端口引脚的,中间经由一个ULN2003驱动,驱动能力应该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