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keil里软件仿真通过,能说明程序没问题吗?

楼主:
rt

网友:
不好说,一切以板子为准。。。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
我的keil程序里有一个汇编文件,这段汇编的代码编译后会被系统放在哪段ROM的哪段地址,由谁决定?

网友:
貌似是汇编的org 指令

网友:
软件仿真通过,还是要上板子试试。

网友A:
软件仿真仅仅是软件逻辑上的因素是没有问题的

而板子上有自己的特性,如:干扰,晶体速率,等...

就是相同在某处能正确,稳定执行的代码,在同单片机,换了个运行环境,都得到板子上实跑

否则,没人敢说能行

除非是棒槌...

网友:
        巧了,我下午刚做一个交通灯的实验,程序都没问题,结果是板子出了问题,急死我了!

网友:
最典型的就是。
Keil C 里头仿真
xdata区域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实际超出硬件扩展存储范围,程序肯定烧不进去或者跑飞

网友:
xdata倒是可以在选项里限制,好像也不好使,软仿真一般用来调逻辑问题。

网友:
keil 只能验证逻辑或是一些波形。与实际有些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仅仅是软件逻辑上的因素是没有问题的

而板子上有自己的特性,如:干扰,晶体速率,等...

就是相同在某处能正确,稳定执行的代码,在同单片机,换了个运行环境,都得到板子上实跑

否则,没人敢说能行

除非是棒槌...

网友:
楼上说的好,一切以上了板为准!
比如时序的问题,硬件的响应与延时,等等。。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