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点建议,我的项目该如何计划

楼主(2008-05-09):
请给我点建议,我的项目该如何计划
接到一个项目,主要功能是用串口接传感器,收发数据,进行数据管理这样一个软件。要求在PC和wince设备上运行。我没有做过CE的项目,不知道是应该做一个程序在2个环境都能正常运行好呢,还是分别各做一个。用VC还是C#好。请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好吗,谢谢了,有分
wince
朋友
计划
如何

网友A:
如果能避免两者之间的冲突,就可以考虑做一个程序。

网友B:
用c#的,做2个平台都能跑的程序比较容易;用VC的话,基本不可能。

网友C:
各做一套吧,反正VC和EVC的差距又不大,基本上可以共用代码,几点#ifdef之类的预编译指令就行了

网友D:
ce设备上还是用evc写吧

网友E:
可以做用在两个环境里面的程序

网友F:
你的问题有点像:
我是学C++好呢,还是学JAVA?
无论你用那一种都会遇到困难.应该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或者是熟悉的.提前动手(可能会换方案),认真努力做下去.

网友G:
没用过C#的。
但是c++的串口代码在pc上的和在ce下的都是比较成熟而且可以容易获得。
其实怎么做还是看lz自己的。

网友H:
各做一套吧,建议先做eVC这边的。。
然后移植到VC下,就可以了!修改的部分很少吧。我们做过这样的项目很多啊。
但是基本上两个功能不全一样,设备上的重要,主要数据实时分析。
PC上主要数据保存功能,日后维护分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