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在内存定位的疑问请教

楼主:
Uboot 负责主板的底层启动 载入WINCE到特定的RAM位置
然后跳转到RAM中开始运行 (?1 PB编译wince的时候要不要指定wince的启动地址呢?)
Wince的运行过程中调用底层硬件是通过软件版BSP进行调用,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使得wince与硬件无关 (?bsp应该是放在编译时候固定的位置,然后再wince的硬件操作函数指针指向bsp的对应的操作函数)
SDK因为每个硬件2440的主板的资源不同,wince的配置不同,导致了在wince系统里面运行程序的时候所需要的底层程序的不同,SDK就是针对不同配置的wince由PB生成的不同的开发包,以供EVC开发应用程序调用(说的对嘛?)
EVC生成的应用程序在wince中调用,由于程序启动的顺序不同,应用程序可能每一次分配到的ram的位置都不尽相同,那么应用程序的跳转和调用是应该不是决定固定的RAM吧?如果是固定地址,难道是wince载入程序的时候会对应用程序进行再一次编译?如果不是固定地址,难道应用程序里面的东西都是相对地址 好像有不大可能,或者事实0地址变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ljxh401 的帖子:
Uboot 负责主板的底层启动 载入WINCE到特定的RAM位置
然后跳转到RAM中开始运行 (?1 PB编译wince的时候要不要指定wince的启动地址呢?)
Wince的运行过程中调用底层硬件是通过软件版BSP进行调用,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使得wince与硬件无关 (?bsp应该是放在编译时候固定的位置,然后再wince的硬件操作函数指针指向bsp的对应的操作函数)
SDK因为每个硬件2440的主板的资源不同,wince的配置不同,导致了在wince系统里面运行程序的时候所…

--------要到指定的地方运行,通常是定义一个指针函数,然后给函数指针赋上物理内存地址,然后
函数指针();
即可运行
在优龙的BIOS就是这么干的
刚开始我也觉得奇怪,其实这样真是很聪明的方法。

网友:
引用楼主 ljxh401 的帖子:
Uboot 负责主板的底层启动 载入WINCE到特定的RAM位置
然后跳转到RAM中开始运行 (?1 PB编译wince的时候要不要指定wince的启动地址呢?)
Wince的运行过程中调用底层硬件是通过软件版BSP进行调用,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使得wince与硬件无关 (?bsp应该是放在编译时候固定的位置,然后再wince的硬件操作函数指针指向bsp的对应的操作函数)
SDK因为每个硬件2440的主板的资源不同,wince的配置不同,导致了在wince系统里面运行程序的时候所…

楼主不厚道啊,一个帖子里问了这么多问题,全部回答太累了。。。我先去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