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ring 转换成char*问题

楼主:
CString c_sTime("010904");
CString hour =c_sTime.Left(2);
int num=atoi((char*)(LPCTSTR)hour);
转换后得到的num为0为什么;那一步出错了

网友:
CString c_sTime("010904");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BYTE *cLog=new BYTE[length+1];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const unsigned short*)c_sTime,
                -1, (char*)cLog, length+1, NULL, NULL);

网友:
atoi()的参数类型不匹配,需要如LS所说,将Uniocde转成ASNI

网友:
CString c_sTime("010904");
CString hour =c_sTime.Left(2);
char   *pstr =new  char [hour.GetLength()+1] ;
           char   *pstr =new  char [hour.GetLength()+1] ;
  for(int j=0;j   {
                 *(pstr+j)=hour[j];
  }
int num=atoi(pstr); //num为1了
刚从网上找的调试通过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 int num=atoi((char*)(LPCTSTR)hour); 这样的强制类型转化结果为什么是0

网友:
zhuyaqi2006你好以下是引用你的程序,调试出现的问题。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BYTE *cLog=new BYTE[length+1];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const unsigned short*)c_sTime,
                                -1, (char*)cLog, length+1, NULL, NULL);
        int num =atoi(cLog);
                num= num+8;

error C2664: 'atoi'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char *' to 'const char *'

cLog的类型为unsigned char*

网友A: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char *cLog=new char [length+1];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const unsigned short*)c_sTime,
-1, cLog, length+1, NULL, NULL);
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还有另外一中转换方法: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char *cLog=new char[length+1];
        memset(cLog,0,length);
        for (int i=0;i         {
                cLog=c_sTime;
        }
你要是用
int num =atoi(cLog);
的话
完全没必要转换
直接用
int num =_wtoi(c_sTime);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char *cLog=new char [length+1];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const unsigned short*)c_sTime,
-1, cLog, length+1, NULL, NULL);
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还有另外一中转换方法:
int length=c_sTime.GetLength();
char *cLog=new char[length+1];
memset(cLog,0,length);
for (int i=0;i {
cLog=c_sTime;
}
你要是用
int num =atoi(…

memset(cLog,0,lengt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