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应用问题

楼主:
近日学习C8051F340系列单片机的应用,遇到一段串口发送接收程序,有一个地方看不懂,即:在串口发送和接收前,要置P3口的状态,使用交叉开关后的串口Rx和Tx不是都在P1口中吗,关P3口什么事啊?请高手指点,我进行了调试,不对P3口置位还真不行,程序如下: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sa = P4^0;

//-----------------------------------------------------------------------------
//    函数原型:
//    功    能:
//-----------------------------------------------------------------------------
void Mcu_Init(void)
{
        //PCA0及看门狗
        PCA0CN = 0x00;//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CA0MD = 0x80;//待机时PCA停止,系统时钟的12分频

        //交叉开关及I/O口
        XBR0 = 0x01;//
        XBR1 = 0x40;//禁止弱上拉,使能交叉开关,CEX0--P0.0测转速
        XBR2 = 0x00;//

        P0MDIN = 0x3f;//P0.7,P0.6 模拟输入
        P0SKIP = 0xc0;//P0.7,P0.6 XTAL1,XTAL2跳过
        P0MDOUT = 0x10;
}

//-----------------------------------------------------------------------------
//    函数原型:
//    功    能: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CKCON = 0x02;//系统时钟24576000  T1时钟=24576000/48=512000
        TH1 = 0xe6;//波特率为9600
        TL1 = 0xe6;
        TMOD = 0x20;
        TR1 = 1;
        TI0 = 1;
}

//-----------------------------------------------------------------------------
//    函数原型: void Sysclk_Init (void);
//    功    能: 系统工作时钟初始化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nsigned char i;
        OSCXCN = 0x67;//晶体振荡方式,11.0592MHz
        for(i=0; i<250; i++);//延时
        while (!(OSCXCN & 0x80));//等待晶体振荡稳定
        CLKSEL = 0x01;//系统时钟切换至外部振荡器
        OSCICN = 0x00;//关闭内部振荡器
}

//-----------------------------------------------------------------------------
//    函数原型: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    功    能: 延时*us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
        while(--us)
        {
                NOP;
        }
}

//-----------------------------------------------------------------------------
//    函数原型: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功    能: 延时*ms
//-----------------------------------------------------------------------------
void Delay_Char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
}

//发送
/*
//-----------------------------------------------------------------------------
//    函数原型:
//    功    能: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end;
        Mcu_Init();
        Sysclk_Init();
        Delay_CharMs(200);

        send = 48;

        UART0_Init();
        P3 = 0;

        while(1)
        {
                SBUF0 = send;

                while(TI0==0);
                TI0=0;

                send++;
                if(send>122)
                {
                        send = 48;
                }
                Delay_CharMs(50);
        }
}
*/

/*
//接收
//-----------------------------------------------------------------------------
//    函数原型:
//    功    能: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end[20];
        unsigned char i = 0;

        Mcu_Init();
        Sysclk_Init();
        Delay_CharMs(200);

        UART0_Init();
        REN0 = 1;
        P3 = 0xff;

        while(1)
        {
                while(RI0==0);

                send = SBUF0;

                i++;
                if(i>19)
                {
                        i = 0;
                }

                RI0=0;

                Delay_CharMs(50);
        }
}
*/

网友:
和p3口无关系,f340我还没机会用过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我也想和应该和P3口无关,但我仿真调试时,注释掉P3相关的语句就发不出去,RI0总是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P3口本身与串口无关,不过可能用的外部RS232芯片是带使能脚的(EN or nEN),而P3是控制该芯片的使能脚的,所以不配置P3口,RS232芯片就不工作,当然就无法接收到数据了。只是猜测,因为你用的什么板子不知道,电路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