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程序在运行时,如何不让手机待机(当手机已设置10分钟待 ...

楼主(2008-09-10):
当程序在运行时,如何不让手机待机(当手机已设置10分钟待机),这三个方法哪个能现实?
当程序在运行时,如何不让手机待机(当手机已设置10分钟待机),这三个方法哪个能现实?
如果能实现的话请给一个实例...
SetSystemPowerState
SetDevicePower
SetPowerRequirement
手机待机
手机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不让手机待机的话,你先看看自带的设置有没有的啊
其次呢,SetSystemPowerState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MSDN啦

网友B:
自身是有这个功能的,SetSystemPowerState我用了,这个不能屏蔽待机功能,只是按待机后,待机然后激活...
我要的是屏蔽待机功能,当我的软件运行的时候.

网友C:
揭帖率:6.98% 也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