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注册表的问题

楼主:
有些串口注册表的问题不是很明白
请帮忙指点一下。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这两个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
前一个是串口的硬件设置

后一个应该是系统用的GUID

网友A:
前一个是串口的硬件设置 ?
--------------------------------我看网上说是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奇偶校验等。
只是不知道它的数字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代表的具体意义

网友:
可以改下相应的参数在生成一个reg来对比下看看有哪些地方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是串口的硬件设置 ?
--------------------------------我看网上说是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奇偶校验等。
只是不知道它的数字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代表的具体意义

就是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程序读出这些设置,然后一个个去匹配。

如果是modem,就是拨号链接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