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02与MAX232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MAX202和MAX232除了速度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呢(发热量,转换电平等等)?不太明白老有人把MAX202的V+脚串个电容然后接地,DataSheet上明显是串个电容然后接电源的...另外假设单片机有两个UART,那么同时接在MAX202上时会不会烫得要死呢?是否有必要用两块MAX202接出去呢?

网友:
RS232的芯片没有发热非常大的,即使有热也没有那么热
要么你的电气连接有问题,要么遇到假东西了
至于区别,在MAX的手册里有对比,看看就知道了
V+的电压通过电荷泵之类的产生,电容不能和GND相连

网友:
记号,这个问题现在也一直困扰着我呢,看一下高手的解答

网友:
max202可以用0.1uF的电容,而max232必须用1uF的。这是对应用的最大差别,其他忽略就行。
RS232电平转换功耗极小,根本感觉不到。如果手感有热量,肯定是电气损坏,或者连接错误。

网友:
MAX232和MAX232A的外围电容值不是一样的,
该用的值:
232是1U,
232A是0.1U

MAX232那个电容大点没事,不能太小,(<0.1),有用10uf的,主要是升压滤波。
可靠使用的电容值可以在1u - 22u都可。其中1u是典型值。超出此范围的容值,试验可以试试,设计产品不行!

容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转换速率的可靠性。在实际使用设计中,如果外界干扰比较厉害(如电力系统中使用)建议容值稍微大些。但转换速率会降低一些。22u时速率很低,约1200-2400左右,但信号非常可靠。
1u的转换速率可以非常快,但电路板供电系统抗干扰作的好点为好。再小的容值,还是不用的好!

所以电容取值的多少还是根据自己需要的传输速率和系统的使用环境的干扰来考虑取之!

ps: MAX202 用 0。1UF

网友:
电容一般在这种 场合是去耦抗干扰的可查查去耦电容的应用

网友:
202/232一共5个电容,4个用于电荷泵,1个去耦。
具体的去查Datasheet,不会发烫,发烫是电荷泵的问题。

网友:
上这个网站看看吧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下来还真的不烫,搞了老半天是我以前老师画的板有问题,搞得我一直以为MAX232发热大户..

网友:
一般是芯片坏了,才会那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