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请问如何在PB中添加哪些Feature使CE中可以向x ...

楼主(2008-01-14):
关于并口,请问如何在PB中添加哪些Feature使CE中可以向xp中的那个LPT1一样,可以通过CreateFile就可控制它了!
如题!谢谢!
如何

网友:
据说,BSPs - national Geode X86下有LPT的驱动,但是我的PB下没有.

网友A:
应该有的都能看到他的源码,如何添加feature才能使他自动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