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的gprs模块是sim300,使用命令模式建立TCP连接,接收到的数据会直接从串口传给电脑。
现在有个问题是,在有数据接收时执行了一个at命令,在接收的数据中会不会被插入命令的回显字符,比如"OK"?

网友A:
在有数据接收的时候,你需要确定是否可以执行AT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有数据接收的时候,你需要确定是否可以执行AT命令

网络的另一端随时都有数据发过来啊,我怎么可能“在有数据接收的时候,你需要确定是否可以执行AT命令”
???

网友:
还有人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