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应用程序开机自动运行

楼主:
近日在开发过程中遇到WinCE应用程序开机自动运行的问题,在网上找了找,发现大概有以下三种方法:

1、 将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

2、 直接替换Wince的SHELL,即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MyApp.exe);

3、 把应用程序加入到映像,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1E,00

可以设置启动顺序和依赖程序;

以上方法都可行,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程序是集成到NK里面的,也就是说每次升级应用程序都要重新编译下载内核,很麻烦,尤其在程序调试阶段,大家都希望把应用程序放在SD卡上,这样更新起来比较容易;据说通过第三种方法可以实现,即修改"Launch80"="MyApp.exe"为"Launch80"="\STDCard\MyApp.exe"( STDCard为SD卡目录),但是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因为Launch80运行时SD卡的文件驱动还没有加载,找不到MyApp.exe文件。同样,采用快捷方式加载SD卡里的应用程序也不可行。
所以我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自己编了一个小程序,比如叫ShellExe.exe,将此程序加入到映像里,通过StartUp快捷方式调用ShellExe,ShellExe再去调用SD卡里的应用程序,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 在eVC下编译如下代码: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WIN32_FIND_DATA fd; HANDLE hd=INVALID_HANDLE_VALUE; int iCount = 20; while(iCount--) {  hd=::FindFirstFile(lpCmdLine,&fd);  Sleep(500);  if(INVALID_HANDLE_VALUE!=hd) break; } if(0==iCount) return 0; FindClose(hd); 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0}; ShExeInfo.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Info.hwnd=NULL; ShExeInfo.lpVerb=NULL; ShExeInfo.lpFile=lpCmdLine; ShExeInfo.lpParameters=L""; ShExeInfo.lpDirectory=NULL; ShExeInfo.nShow=SW_SHOW; ShExeInfo.hInstApp=NULL; ShellExecuteEx(&ShExeInfo); return 0;}
  生成ShellExe.exe的可执行文件,此段代码主要功能是查找指定的应用程序,然后执行;下面这段代码可以保证在SD卡文件系统正确加载后才去执行应用程序;
while(iCount--){ hd=::FindFirstFile(lpCmdLine,&fd); Sleep(500); if(INVALID_HANDLE_VALUE!=hd) break;}
文件的名称和路径由命令行参数指定:
ShExeInfo.lpFile=lpCmdLine;
2、 新建一个快捷方式,如Autorun.lnk,按如下方式编辑其内容:

21#\windows\shellexe.exe \stdcard\MyApp.exe
其中\stdcard\MyApp.exe应用程序的绝对路径;

3、 将MyApp.exe和Autorun.lnk添加到NK里,方法是在project.bib文件内加入如下内容:

ShellExe.exe f:\WINCE420\PBWORKSPACES\LioetEnTer\RelDir\ShellExe.exe NK SAutorun.lnk f:\WINCE420\PBWORKSPACES\LioetEnTer\RelDir\Autorun.lnk NK S
注意:ShellExe.exe的属性不能带H(隐藏).

4、 在project.dat里加入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Autorun.lnk","\Windows\Autorun.lnk")
5、 选择Make Image生成映像(当然Build也可以,就是慢点儿),烧到FLASH里,开机运行,可以看到SD卡里的MyApp.exe被正确执行。

总结

  这种方法用起来比较方便,ShellExe.exe不用每次都重新编译,只要根据应用程序路径修改Autorun.lnk即可,可以加载Flash、U盘、SD卡里的应用程序。调试及升级应用程序就不用重新烧写内核了

网友:
学习了,对我有帮助!
我想给你加分,呵呵。

网友:
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sd卡上方一个目录,跟语言相关的0804,0409,就可以了,具体自己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