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指针指向一片内FLASH地址

楼主:
  片内flash 地址比如 0x7000,
  定义如下:
        #define  FLASH_ADDR     XREG( 0x7000 )

  我申明一个指针 BYTE * pb;
  如何让pb指向地址 0x7000呢。

网友:
Flash接在地址总线上了?连接了哪些地址线?如果是外设,是不能用内存寻址的。

网友:
pb = (BYTE*)FLASH_ADDR;

网友:
#define  FLSH_BASE_ADD   0x00000000

#define  XREG     FLSH_BASE_ADD+0x7000

#define  FLASH_ADDR     XREG

BYTE *pb;

pb = (BYTE*)FLASH_ADDR

~~~
2楼正解,补充2楼

网友:
直接赋值就行吧,可能要给虚拟地址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