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89S52的P1.0口作为外部下降沿触发计数器输入端,改如何配置T2相关的寄存器呢?

楼主:
//外部计数器T2初始化

     T2CON  = 0x2;        // T2CON寄存器的C/T2 标志位置1,对外部开始计数,下降沿触发计数
     T2MOD  = 0x0;
    TR2=1 ;
    RCAP2H = 0xff ;
    RCAP2L = 0xff ;
    TH2 = 0x0 ;
    TL2 = 0x0 ;

这样配置有什么问题呢?

测试了一下结果不正确,P1.0每接收一个下降沿信号,TH2增加128,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T2中断标记需要手动清除。。。

网友: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
sorry,
我看成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