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GSM/GPRS都是些什么型号?有用SIM300C/SIM300D的人吗?

楼主:
大家用的GSM/GPRS都是些什么型号?有用SIM300C/SIM300D的人吗?

网友:
我有那块开发板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一个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发AT 命令到GSM/GPRS模块,然后等待模块数据的返回?说白了就是一个串口通信,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一个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发AT 命令到GSM/GPRS模块,然后等待模块数据的返回?说白了就是一个串口通信,能不能这样理解?

完全正确!

网友:
这个模块好像是SIMCOM的产品

基本上市场上的GSM/GPRS模块都是通过串口进行通讯的,例如西门子的TC35/TC35i等

网友B:
SIM300D, simcom的, 我们以前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300D, simcom的, 我们以前用得多.

以后有问题就请教你呢!!!

网友:
大家可一起讨论吗.

网友A:
要实现GSM/GPRS是不是还得实现WINCE下的CELLCORE(电话支持部分)???打电话要内核提供什么支持吧?!还是自己写个AP管理一切,跟内核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除了串口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实现GSM/GPRS是不是还得实现WINCE下的CELLCORE(电话支持部分)???打电话要内核提供什么支持吧?!还是自己写个AP管理一切,跟内核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除了串口驱动)。

CE5.0没有提供电话功能支持,所以必须自己写。

CE6.0提供了部分电话功能,但我没有用过,具体去看PB的帮助吧。

网友:
呵呵, CE下要用Cellcore那一块有难度, 我们以前CE下就把模块当简单的串口操作,要做电话功能APP都得自己写. 在Mobile下才去调试Cellcore下的RIL等东东,电话部分当然是系统已有.

网友:
既然写一个APP就行,那CE60里面的CELLCORE存在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功能比单独写个APP更全面更完善?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那里

1。通过写个APP,把GSM/GRPS模块就当个串口操作

2。把CE60内核里面的CELLCORE调试用起来(CE60里面的CELLCORE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自己写APP了?

网友:
CELLCORE调试用起来后, 可以实现诸如多路复用等功能, 可比你的串口好多了。APP是WM下有的, CE下无论如何都要自己写。

网友C:
GPRS模块的上下行命令和状态比较多。应该用状态机来实现。避免模块的死机、不响应等突发问题。
状态机可以包含:
1、掉电复位、重新上电
2、模块初始化、建立通信(不能通信转到1)
3、等待登录((不能通信转到1)
4、连接TCP或UDP。
5、进入空闲循环。
空闲循环:
A、查询信号强度
B、查询连接转台
C、查询登陆状态(本地、漫游、基站ID等)
D、查询短信
E、失效检查(转入1)

空闲状态如有数据发送、短信发送、短信接收、语音应达等要求则转入响应状态、完成后返回空闲状态。

SIM300C等GPRS模块都有死机、拒绝响应等问题。必须能够侦测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RS模块的上下行命令和状态比较多。应该用状态机来实现。避免模块的死机、不响应等突发问题。
状态机可以包含:
1、掉电复位、重新上电
2、模块初始化、建立通信(不能通信转到1)
3、等待登录((不能通信转到1)
4、连接TCP或UDP。
5、进入空闲循环。
空闲循环:
A、查询信号强度
B、查询连接转台
C、查询登陆状态(本地、漫游、基站ID等)
D、查询短信
E、失效检查(转入1)

空闲状态如有数据发…

这样觉得挺难的啊!看来将来有得弄了!

网友D:
CELLCORE 微软已经搭好了框架,比你自己写稳定性高多了,你自己写还要去看GSM 07.07 07.05 07.10等协议,通信和软件可是两个领域,不要以为会写个串口就懂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LLCORE 微软已经搭好了框架,比你自己写稳定性高多了,你自己写还要去看GSM 07.07 07.05 07.10等协议,通信和软件可是两个领域,不要以为会写个串口就懂通信。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一个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发AT 命令到GSM/GPRS模块,然后等待模块数据的返回?说白了就是一个串口通信,能不能这样理解?

楼主完全正确。

貌似我们公司就使用你说的什么...3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LLCORE 微软已经搭好了框架,比你自己写稳定性高多了,你自己写还要去看GSM 07.07 07.05 07.10等协议,通信和软件可是两个领域,不要以为会写个串口就懂通信。

我不弄那个CELLOCRE,只用串口通信是不是也能够完成打电话+收发短信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ELLCORE 微软已经搭好了框架,比你自己写稳定性高多了,你自己写还要去看GSM 07.07 07.05 07.10等协议,通信和软件可是两个领域,不要以为会写个串口就懂通信。

我不弄那个CELLOCRE,只用串口通信是不是也能够完成打电话+收发短信的功能???!!!

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人阻止你自己写,但结果也告诉你了,你一定写不好,最多只能达到一个demo的目的,无法商用,最后还是要去抄CELLCORE的代码。

简单举个例子,你要打电话之前是不是要判断网络状态,网络是否准备好,网络是否漫游,电话打出去也有多种情况,比如忙音,被拒绝,网络掉线,收发短信也涉及到短信的编解码方式,短信并不是明文发出去的,而是要经过编码的,而且还有检查SIM卡状态的各种情况,比如是否PIN码被锁,是否满,无效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ELLCORE 微软已经搭好了框架,比你自己写稳定性高多了,你自己写还要去看GSM 07.07 07.05 07.10等协议,通信和软件可是两个领域,不要以为会写个串口就懂通信。

我不弄那个CELLOCRE,只用串口通信是不是也能够完成打电话+收发短信的功能???!!!

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人阻止你自己写,但结果也告诉你了,你一定写不好,最多只能达到一个demo的…

受教了!

网友:
感觉你不是在WINCE下面做的。
如果在WinCE下,直接使用框架就行,很费资源的,不过ARM9运行很快的。
如果你是ARM7,几百K几十K的空间。有得做了。

网友:
我是在WINCE下做啊,使用框架?CELLCORE的框架?能够在WINCE下用起来吗?

网友:
CE6下的CELLCORE就是给CE用的

网友:
不知道其它公司用CELLCORE用的怎么样,能够实现电话短信的全部功能?自己也不用写管理用(管理短信/管理电话本什么的)的APP。刚开始接触,很多东西不懂,甚至两方向都不清楚啊!

网友:
1.WINCE60下的CELLCORE部分跟WINMOBILE下的CELLCORE部分有什么区别?WINCE60下有些功能是不是没有被完整实现?
2.WINCE60下的CELLCORE部分比WINMOBILE下的CELLCORE部分功能上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全,那个更强?
3.WINCE60下的CELLCORE部分的APP是不是都得自己写,即使自己能够把RIL那层DLL实现好?而WINMOBILE下,MS是不是把APP全部都写好了?

望做过CELLCORE部分的人给点建议啊!!!

网友:
CE6 下的CELLCORE和Mobile下的95%是相同的,CE的应用都要自己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6 下的CELLCORE和Mobile下的95%是相同的,CE的应用都要自己写。

谢谢楼上的啊!!!

网友A:
在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GSM/GPRS模块用的也会是SIM300C/D吗?GSM/GPRS模块也是通过一个串口跟手机的主模块OS进行信息交互的?(还是有其它的接口)没做过真正的手机,总觉得手机好神秘好高深啊!希望真正做的兄弟提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GSM/GPRS模块用的也会是SIM300C/D吗?GSM/GPRS模块也是通过一个串口跟手机的主模块OS进行信息交互的?(还是有其它的接口)没做过真正的手机,总觉得手机好神秘好高深啊!希望真正做的兄弟提点一下!!!

不会用SIM300D这样的东东.

网友D:
SIM300D价格比较贵,而且也是买ADI的模块加工的,自己做,直接贴ADI散件比较便宜。

网友:
RIL组件怎么知道下面注册的是什么接口,就是串口,或者其它什么接口怎么注册到RIL组件!!!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300D价格比较贵,而且也是买ADI的模块加工的,自己做,直接贴ADI散件比较便宜。

SIMCOM用的也是ADI的芯片?他们自己没做基带芯片?

网友:
RIL我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