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Bluetooth 问题 求解 感谢

楼主:
各位先进好 跟各位先进请教几个问题
小弟最近在研究嵌入式系统的蓝牙装置 使用的cpu是 s3c2443 , OS是 WinCE Platform Builder 5.0
我想建构一个bluetooth的AP 查了一下 MSDN 却对于有些感到不解
MSDN 将嵌入式系统的蓝牙区分为Bluetooth OS Design Development 与 Bluetooth Application Development,请问这2种有何差异阿?
我所知道的是Bluetooth Application Development使用Winsock来撰写程序,其函数有wsalookupservicebegin() 等等....,但Bluetooth OS Design Development也可以使用BthNsLookupServiceBegin() 函式来达成,2个看似不同的Development,却有相似的函式,实在很奇怪,这样子分成2种的意义为何?而在网路上查到的关于蓝牙大都用winsock来implementation,请对于此方面有研究的大大不吝解释,感激不尽。

网友:
OS Design Development 是实现蓝牙驱动方面的 设计 也就是OS 在蓝牙功能支持方面提供的 体系
Bluetooth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是应用层的开发,完成在蓝牙功能应用方面的用户界面 实现。

网友:
Socket 最终也是调用的BthXXX 函数, 我就是直接用的BthXXX函数,没用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