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OS启动桌面后为什么总是提醒我设置IP?

楼主:
我的平台是CEPC X86,使用PB4.2自带的CEPC BSP定制的,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当桌面启动后,就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我设置DHCP或者静态IP,对话框的标题是:'Mycrosoft null Ethernet Miniport Driver' settings
当我设置DHCP时,确实可以得到网络连接,但是在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标志并不是RTL81391而是VMINI1,在PB定制的我明明是选择的RTL81391网卡驱动。
这是怎么回事呢 ?
而且,在platform.reg里面,我也明确地设置静态IP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101"
   "Subnetmask"="255.255.255.0"
系统启动后在注册表里也看到了这个设置,但是就是不生效,而且启动桌面后总是提醒让我设置DHCP或者静态IP,这样很不方便。
请前辈指点迷津!小弟叩谢!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类似的问题,你好好搜一下,说不定eeworld的以前文档里就有的。

网友:
搂主,看样子你的rtl8139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将[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101"
   "Subnetmask"="255.255.255.0"
改成[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VMINI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101"
   "Subnetmask"="255.255.255.0"
试试

网友:
楼上就是这么灌水的么

网友:
楼上,你没有看出我的修改吗?
我是经验之谈,楼主也真是的,问了问题也不说解决了没有,当我们这些回答的是是没事干的?自己解决了就不管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