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 sdi 智能设备编译出现这样的问题:部署和/或注册失败,错误为: 0x8973190e。 写入文件“%CSIDL_PROGRAM_FILES%\1

楼主:
部署和/或注册失败,错误为: 0x8973190e。 写入文件“%CSIDL_PROGRAM_FILES%\123\123.exe”时出错。错误 0x80070020: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访问。
如何解决?

网友:
重启设备或者模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你运行过该程序,而且没有关闭它。

网友:
程序没有退出,内存,里面可以看到运行程序,把你的程序停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
在CE6Emulator的菜单里面点文件->重置->软

网友:
重启 模拟器。。。。。。。。

网友:
如果你的根本没有任何程序在使用这个文件。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在你的虚拟设备上选择文件--清除保存的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