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vmware下vxworks无法启动,至今把网上同类问题的答案试完了,没有一个能解决的,盼高手解决一下,不胜感激(见内)

楼主:
 小弟初学vxworks ,用vmware装了vxworks,始终无法启动起来,老提示有错误,网上搜了很多,也有和我相同的问题,但是所有的答案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这里的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现象】:
(1)vxworks在启动时候,出现以下信息,然后就反复重启:

    boot   device                     :   lnPc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D:\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0.0.0.1
    host   inet   (h)                 :   10.0.0.2
    user   (u)                        :   target
    ftp   password   (pw)             :   1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target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lnPci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Error   loading   file:   errno   =   0x880226.
    Can 't   load   boot   file!!
(2)同时FTP的打印:不知为什么我的ftp的打印信息也不能复制,我自己手动打出来的,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信息反复出现。
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0.0.0.1
Command "USER target" received
PASSword accepted
User target logged in
Command "TYPE I" received
TYPE set to I N
Command "PASV" received
Entering Passive Mode[10,0,0,2,6,26]
Command "RETR d:\vxWorks" received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Transfer aborted
Closing passive socket - nothing transferred
QUIT or close - user target logged out

注:host   inet   (h)                 :   10.0.0.2  //这个是真实PC机的IP地址,由于我是电信宽带,IP是自动分配了,我在config.h中配置了该地址。 inet   on   ethernet   (e)        :   10.0.0.1 这个我配置成和真实PC机上同网段的地址了。不知是否真实PC机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使用动态IP,会不会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Command "RETR d:\vxWorks" received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估计FTP设置的问题,可能需要设置ftp的目录锁定,或者其他的ftp试试

网友:
file name参数不对,不能写d:\vxworks,改成:
file  name:  vxworks
ftp server的配置中,将当前路径设为vxworks文件所在的目录

网友:
LS 说的对,路径没设置对。不能用D:\vxworks,直接vxworks即可。把你的ftp server路径设置到vxworks文件所放置的路径。

网友:
我遇到你相同的问题,但解决了。

从ftp信息上看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RETR failed - file does not exit

目标机找不到
d:\vxWorks 文件
所以,你要tornado上编译的输出文件复制到d盘的根目录。
同时,你要在ftp上让根目录被target 用户可读。

网友:
1 仔细关注FTP Server的配置
2 在BSP下编译出VxWorks.st文件 放到D盘下
3 file  name中输入文件的绝对路径
4 注意配置FLASH的MAC地址

网友:
目录不对C:\Tornado2.2\target\proj\...
你看好你的VxWorks镜像所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