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入行请教

楼主:
我有一定的Windows和C++编程基础,想进入Windows CE领域,打算先做应用软件的开发。

虽然看了一些书,但一个是不清楚实际工作到底主要需要什么?也好有的放矢。
比如,能否举出一些产品或者范例,能够掌握此类产品,即有资格进入该领域,实际工作不会太吃力。(我不想只是混过面试,希望能为进入工作切实做好准备)

希望过来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你可以先熟悉一下EVC和visual studio2005之类的软件编程

网友:
现在基本的VS编程问题不大,关键是不了解实际工作需要。

有没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和实际工作比较接近的?

网友:
我才开始做嵌入式开发,也想了解要怎么学好它,现在是边做边学,刚开始那一阵子确实很吃力、现在好一些了

网友:
熟悉EVC

最好能找个公司干干,只看是作用不大

网友:
没经验哪有公司要..自己买个学习板玩下几百块钱...
找个培训班吧

网友:
Quote=引用 1 楼 xyj0663 的回复:]
其实都差不多的,你可以先熟悉一下EVC和visual studio2005之类的软件编程

网友:
Windows CE下的开发与Windows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能用的类库少些罢了,还有就是设备本般的处理能力远比PC弱,这在开发时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个人建议可以从简单的数据库应用开发入手.

网友A:
现在用wince做项目,主要是做哪些产品?用到哪方面技术?能否给出几个较为详细的需求?
另,有没有和实际项目很相近的范例可以参考好借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wince做项目,主要是做哪些产品?用到哪方面技术?能否给出几个较为详细的需求?
另,有没有和实际项目很相近的范例可以参考好借鉴学习。

导航,车载都是用wince居多。
学应用程序除了语言功底好之外,就是自己的专业知识了。
比如GPS,如果不懂测量知识、GIS等,即使会语言,也是无法搞定的。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感觉这个跟Windows相比会更多的涉及到底层的一些东西吧

网友:
了解一下开发环境已经WinCE相关知识

网友:
熟悉下wince的sdk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
应用很简单,然后到内核驱动就比较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