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上开发的应用软件,如果加密, 那种方式比较安全(依靠硬件)

楼主:
pda上开发的应用软件,如果加密, 那种方式比较安全(依靠硬件)?

网友:
那要看你想加密到什么程度了。找个小MCU,自己写一个小的算法,用非标准通讯方式(非UART、i2c、SPI)与CPU进行通信。
MCU可以用AD读电池电压及电池温度,以这些变化值作为密钥,发给CPU,看CPU算出的值对不对。对就告诉CPU一个信息,不对就是另外的信息。

加密肯定能被破解,只是尽量增加破解的时间以及成本。所以想安全,就不要舍不得花钱。
硬件部分被抄板是很容易的。但是软件部分你一定要完全保密,不公开一点点信息。并且随着量产批次,随时更改通信方式和加密算法。反正都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能不能通过pda(硬件)的cpu,硬盘等关键区别 号码 来加密?
如果这种方法可以的话,该如何做?

网友:
直接买一个硬件加密狗

网友:
在pda这个很小的设备上用一个硬件加密狗 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不能通过pda(硬件)的cpu,硬盘等关键区别 号码 来加密?
如果这种方法可以的话,该如何做?

网友:
那就是软件加密了,靠加密算法。

容易被破解。

网友:
对, 是依靠cpu信息安全还是硬盘信息安全

网友:
都一样,只要你能读到的,别人也能读到。

网友:
是cpu信息唯一,还是硬盘信息唯一? 或二者都唯一?

网友:
一般的CPU和硬盘之类的很难有“唯一”ID,都是型号ID,最多做到不同批次的尾缀不同而已。而且,这些都是可以被破解者读到的。

网友:
所谓唯一的id,是对不同的pda 而言,不同的pda cpu信息,还是硬盘信息,有可能相同,或则都有可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