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成功,writefile返回的正确,指定读取数据为3,但是实际读取字节数为0,是什么原因?

楼主:
createfile成功,writefile返回的正确,指定读取数据为3,但是实际读取字节数为0,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该文件是否已经正确写入,并保存了。

网友:
//一下是我的代码
BYTE    strbuf[4]  = { 29, 97, 1 };
bResult = WriteFile(hDevice, strbuf, 3, &nBytesRead, NULL);
if (bResult &&  0 != nBytesRead)
{
    DBG_OutputMSG(TEXT("write status command succeed!\r\n"));
}
else
{
    wsprintf(strResult, TEXT("send status command failed, bResult=%d, nBytesRead=%d, error=%d!\r\n"), bResult, nBytesRead, GetLastError());
    DBG_OutputMSG(strResult);
    bResult = FALSE;
}

不知道为什么,总走到else的语句中?然后,bResult为1,nBytesRead是0,当然,GetLastError是0,一切正常,可是nBytesRead什么显示实际读取数据为0呢?

网友A:
BYTE    strbuf[4]  = { 29, 97, 1 };
bResult = WriteFile(hDevice, strbuf, 3, &nBytesRead, NULL);
FindClose(hDevice);
然后再判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YTE    strbuf[4]  = { 29, 97, 1 };
bResult = WriteFile(hDevice, strbuf, 3, &nBytesRead, NULL);
FindClose(hDevice);
然后再判断呢

你说的方法试了:在if前添加了FindClose(hDevice);可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你单独建一个project,然后单独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里写几个数据,看是否能成功。写完FileClose,然后直接双击打开该文件,看是否写入。

网友:
我写文件的时候从来没有判断过nBytesRead,

网友:
Return Value
Nonzero indicates success. Zero indicates failure. To get extended error information, call GetLastError.

网友B:
GetLastError()返回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tLastError()返回值是多少?

GetLastError()返回值是0,成功无错误啊

网友:
那你现在别局限在nBytesRead,就是“成功写入字节数”这个参数上了。
先直接打开文件,看看是不是成功写进去了。

网友:
串口操作???

如果没有设置SetCommTimeouts();
可以设置下写的缓冲时间.

如果已经设置了可以尝试修改下这个时间.

另外有没有设置输入输出缓冲区大小?

没有你的全部流程...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