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ild菜单中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是连接哪个文件的。我想知道如何写一个.bat文件,让其自动编译驱动。

楼主:
请问Build菜单中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是连接哪个文件的。我想知道如何写一个.bat文件,让其自动编译驱动。然后加载到nk.bin文件中。分别使用命令build、makeimg。

下面是我写的,我觉得是“call wince.bat ARMV4I CEBASE smdk2440”错误。请问这里应该使用什么命令?
set _WINCEROOT=D:\WINCE500
CD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
call wince.bat ARMV4I CEBASE smdk2440
CD %_WINCEROOT%\Platform\smdk2440\DRIVERS\TOUCHP
set wincerel=1
build -c
ECHO ******************************************************
ECHO **             文件编译结束,是否继续?             **
ECHO ******************************************************

PAUSE
makeimg
CD D:\WINCE500\Bat Command
call dnw.exe

网友:
set _WINCEROOT=D:\WINCE500
set LOCALE=0409
call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wince.bat

网友:
shuiyan你好啊,我按照你的方法修改不行喔。是不是我修改错误了。我的修改如下。

set _WINCEROOT=D:\WINCE500
set LOCALE=0409
call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wince.bat
CD %_WINCEROOT%\Platform\smdk2440\DRIVERS\TOUCHP
set wincerel=1
build –c
PAUSE
makeimg
call D:\WINCE500\Bat Command\dnw.exe
CD D:\WINCE500\PBWorkspaces\QQ240_yl\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