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K.NBO的32M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PB5.0,默认生成的nk.nb0是32M,现在想把它容量扩大,修改了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1ek\Files下面的config.bib: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BLDR     80000000  00058000  RESERVED
    DRVGLOB  80058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059000  02000000  RAMIMAGE
    RAM      82059000  01EA7000  RAM      ; 47.56 MB
        GDIRAM         83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use for gdi

改为了: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BLDR     80000000  00058000  RESERVED
    DRVGLOB  80058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059000  02500000  RAMIMAGE
    RAM      82559000  019A7000  RAM      ; 47.56 MB
        GDIRAM         83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use for gdi

这样就增大到了37M,最后一段也改了:

FSRAMPERCENT=0x40404040

ROMSTART=80059000
ROMWIDTH=32
ROMSIZE=02000000

改为:

FSRAMPERCENT=0x40404040

ROMSTART=80059000
ROMWIDTH=32
ROMSIZE=02500000

PB的setting里面的build option里的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 MB的勾也打了,eboot的nand选项里面的romsize也改成了0x2500000,但是编译后只成功了一次,其余的最终都在超级终端上显示“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05A000 (physical 0x2005A000)...”。

是不是还要改什么地方啊?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就有问题。

编译成功了,和在终端上显示“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05A000 (physical 0x2005A000)...”是没有关联的。

前一个是在PB下编译WINCE的镜像
后一个是将编译好的镜像下载到flash里面,并跳转到指定的SDRAM地址开始运行镜像了。

你到底想描述什么错误?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问题没说清楚。

是这样的,我把config.bib修改后,编译都是成功的,编译好的镜像我是通过SAM-BA烧录到目标板子的NAND里面,然后在启动的过程中就报“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05A000 (physical 0x2005A000)...”,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
既然烧录到NAND里了,那此时重启,是否能正确运行?还是也会停止在这一步?
一般这个地方出问题,都是镜像有问题的。如果无法定位错误位置,就改用debug模式,将调试信息都打印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