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组件问题

楼主(2008-12-22):
WincE组件问题
各位大虾:
问:WinCE中是否含有如下组件:
类似于WinXP 中的设备管理器,我可以查看系统拥有哪些设备?是否启用等。
等..........
谢.............
设备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从注册表中,应该可以得到,如[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网友B:
这样的组件没有听说过
可以从控制面板或者注册表中查得一些信息

网友C:
嘿嘿,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开发一个设备管理器?
这样做也很有意义哦,呵呵

网友D:
自己开发一个吧.

网友E:
remote process viewer——看DLL就知道是否启用了。
太高级的东西要自己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