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驱动器/接收器的作用???

楼主:
1)我的ARM9芯片连了一块MAX3243,MAX3243是RS232驱动器/接收器,请问这个芯片的作用?
  他是专用UART控制器的一种吗?

2)我要编写驱动,是基于ARM9内部的UART,还是涉及到MAX3243?

请高手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
有人告诉了我他的作用是TTL转RS232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只是一个硬件芯片,自身负责把TXD端口TTL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把PC的TXD的信号由RS232转换为TTL
程序控制的USART端口与232无关,可以当作他是透明的。

网友:
诚招代理   兼职,
职业要求与性质

1:有上网条件–兼职/专职均可   (在家中、办公室、网吧等地)
2:平均每天能有4-5小时上网时间即可(具体时间由您自己掌握)
3:有网络应用的基础(会上论坛发贴子、发电子邮件、与客户QQ沟通等)

主要工作,按照本站提供的要求去宣传本站,具体操作请联系站长详谈
不过兼职中一般是多做多得的,不过一般代理一个月可拿2000元以上

不诚勿扰
E畅客服QQ     87003742
网站:http://ljun1314.cvceo.com
相信我,我也是大学生兼职的,

网络专兼职,让您心动的网络致富机会,轻松实现你的创业梦想。欲知详情,请咨询QQ:87003742
创业其实不难,只是你还未找到合适的项目而已!

网友:
TTL电平与232电平的转换芯片,有DATASHEET很清楚啊

网友:
ttl、rs232、cmos等几种电平的区分楼主知道吗?

网友: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
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
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3。rs232电平,-5v- -15v为逻辑电平1,+5-+15符为逻辑电平0.

网友:
物理层,RS232电平转换用的,不用写驱动。。。

网友:
你的cpu arm9发出去的串口数据是用ttl电平(cmos电平?不知道)表述的,如果是两个cpu之间用串口直连,可以不用电平转换,但是不同设备之间应该都转成rs232逻辑电平。

电平转换可以认为是简单的物理信号的转换,转换装置根本不关心信号的意义,就像个中继器一样,写程序也不用考虑物理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