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支持WinSock2吗?

楼主(2008-06-04):
WCE支持WinSock2吗?
如题 谢谢先

网友A:
你是指
Winsock2.h
Ws2.lib
吗?
wince5里是支持的。

网友B:
我的程序在VC下可以,但在WCE5.0里面不行。已经作了改动的程序。

网友C:
希望能解决具体的问题。
例如编译出错了,自己解决不了,可以把编译出错信息,和出错代码贴出来。

网友D:
编译通过了,没有错误。
inet_addr((char*)nTargetAddress)
我在程序中有强制转化char。

网友E:
不能强制转换,需要使用API函数,如mbstowcs、WideCharToMultiByte

网友F:
那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了,不是很了解WideCharToMultiByte的用法,要去查一下了。谢谢

网友G:
int WideCharToMultiByte(
UINT CodePage,
DWORD dwFlags,
LPCWSTR lpWideCharStr,
int cchWideChar,
LPSTR lpMultiByteStr,
int cbMultiByte,
LPCSTR lpDefaultChar,
LPBOOL lpUsedDefaultC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