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编译出错

楼主:
我用的2440开发板. 用开发板商提供的工程文件编译没问题. 我想自己做一个新的工程. 按照生成向导选择选项后.
首先只加进2440bsp包中一些基本的驱动后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01:0000003302: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BUILD: [01:0000003304: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有两处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不是驱动程序和BSP包的问题. 我用这个BSP包编译开发板商提供的工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楼主 cokeliu 的帖子:
我用的2440开发板. 用开发板商提供的工程文件编译没问题. 我想自己做一个新的工程. 按照生成向导选择选项后.
首先只加进2440bsp包中一些基本的驱动后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01:0000003302: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BUILD: [01:0000003304: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

你增加驱动修改了CEC文件,以及驱动下的DIR,source等配置文件都搞好了吗?我想你没有吧。试试吧。

网友A:
CEC文件没有修改吧. 这个是BSP包中的. 所有的BSP都放在C安装目录下. 我在用向导时是选择2440开发包.
并且我看了samsung提供的BSP工程编译文档操作说明也没有提到要修改DIR等文件啊.

我现在是同一个PB. 同一个BSP包. 一个是开发板供应商提供的CE工程编译OK. 一个是自己新建的CE工程.
自己新建的CE工程只加了PB默认的资源来编译f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C文件没有修改吧. 这个是BSP包中的. 所有的BSP都放在C安装目录下. 我在用向导时是选择2440开发包.
并且我看了samsung提供的BSP工程编译文档操作说明也没有提到要修改DIR等文件啊.

我现在是同一个PB. 同一个BSP包. 一个是开发板供应商提供的CE工程编译OK. 一个是自己新建的CE工程.
自己新建的CE工程只加了PB默认的资源来编译fail.

你是怎么操作的?
如果你没有修改BSP里面的驱动,就不用
并且是不用添加的,CEC已经配置好了,直接建立工程编译即可。

网友:
重新sysgen一下,再build单个project

网友:
我的操作如下.
1. 打开PB5.0. 新建platform工程.
2. 使用PB5的工程向导生成一个工程. 选择2440平台(2440开发板商提供的工程文件就是用这个平台编译OK的).
3. build OS-->build and sysgen. 结果是2个错误.
BUILD: [01:0000003302: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BUILD: [01:0000003304: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4. 重新sysgen OK. 没错误和警告.
5. 请问单个project是什么?

网友:
有时候PB重新编译就可以了,挺变态的。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settings怎么设置的??

网友:
settings按照samsung的user manual描述设置 或 采用默认方式 或与开发板商提供编译OK的ce工程设置 都试了. 编译还是fail. 好像不是setting的问题.

网友:
拿别人成功通过的BSP来编译一遍,如果不行,说明你PB或者你的settijng有错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是原来的CE工程A修改了common中的设置. 所以编译那个CE工程A没问题. 其他的因为参数问题编译fail.
与setting没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是原来的CE工程A修改了common中的设置. 所以编译那个CE工程A没问题. 其他的因为参数问题编译fail.
与setting没大关系

common会修改以后所有建立的工程,唉,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估计要好好看 编译工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是原来的CE工程A修改了common中的设置. 所以编译那个CE工程A没问题. 其他的因为参数问题编译fail.
与setting没大关系

common中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