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用树型控件获取文件的绝对路径,字符串没错,但传给CreateProcess( )老是报找不到对应的文件,为什么?

楼主:
CE下用树型控件获取文件的绝对路径,字符串没错,但传给CreateProcess( )老是报找不到对应的文件,为什么?
void CMy2008_5_9_DynamicCreat_Contrl_MAP_Message_testDlg::OnSelchangedAddFileDlgExTreeCtrlnew(NMHDR* pNMHDR, LRESULT* pResult)
{
        NM_TREEVIEW* pNMTreeView = (NM_TREEVIEW*)pNMHDR;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TreeCtrl* pCtrl = (CTreeCtrl*) GetDlgItem(IDC_AddFileDlgEx_TreeCtrlnew);
        ASSERT(pCtrl != NULL);

HTREEITEM hItem=pCtrl->GetSelectedItem();
CString szFullPath =_T(" ");
HTREEITEM hCurItem = hItem;
CString  strR;

do
{
   strR=pCtrl->GetItemText(hCurItem);
   strR=_T("\\") +strR;

    szFullPath =strR+ szFullPath;
    hCurItem = pCtrl->GetParentItem(hCurItem);

   strR=pCtrl->GetItemText(hCurItem);

}while((hCurItem != NULL)&&(strR!=_T(" ")));

//excute the exe file in failure,why?
if(!CreateProcess((LPCWSTR)szFullPath,NULL,NULL,NULL,FALSE,CREATE_SUSPENDED,NULL,NULL,NULL,&processinfo))
{
   return ;
}

}

网友:
是不是你的EXE文件需要带参数才能运行呢?

网友:
szFullPath没有问题,我在一个编辑框中显示了,显示是正确的。我的应用程序也不需要带参数运行 。

网友:
打印出你的szFullPath来看看。

网友:
文件存在什么地方呢?最好再说详细一些。
如果怀疑是你控件的问题,那么直接给szFullPath赋值,测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只能说明CreateProcess()用的有问题。

网友:
文件放在NANDFLASH/SD卡里面,直接赋一个文件的绝对路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不是CreateProcess()函数的问题。应该是这样获取文件路径的算法对不对?
因为是在CE下面,所以对什么“\\"和“\"的要特别处理。

szFullPath=_T("\\NandFlash\\AP_Main.exe")直接赋值是没有问题的

我把通过那种DO。。。WHILE逻辑获得的路径给TEXT控件显示的显示结果为::\NandFlash\AP_Main.exe,这样也应该是对的,虽然少了2个"\",但把这个结果传给CreateProcess()函数,老是报对应的文件找不到,很神奇的怪事。有没人整过树型控件啊?

网友:
不要说没有问题,问题往往出现在“绝对没有问题”的地方。

如4楼所说,打印出你的szFullPath来看看。然后使用GetLastError(),看看是什么错误!

网友:
再建议你先不放在NAND Flash中,在根目录下面,或者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目录测试。

网友:
MessageBox(szFullPath);

//excute the exe file in failure,why?
if(!CreateProcess((LPCWSTR)szFullPath,NULL,NULL,NULL,FALSE,CREATE_SUSPENDED,NULL,NULL,NULL,&processinfo))
{
   return ;
}

在消息框上显示是什么?

或者你对szFullPath处理一下,去掉两边的空格。好像有trim的什么函数。

网友:
向串口打印的结果是\NandFlash\AP_Main.exe,跟在EDIT控件上显示的一样啊,在MessageBox(szFullPath)上显示也是\NandFlash\AP_Main.exe,这些跟
szFullPath=_T("\\NandFlash\\AP_Main.exe")直接赋值是没有问题的
是有区别的

网友:
试试8楼的方法。估计有空格

网友:
CString szFullPath =_T(" ");  这个地方多出了空格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