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WinCE下隐藏桌面?

楼主:
我定制OS,加了自己的Shell,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Shell起来前,WinCE桌面会出来闪一下,发现是加载了explorer.exe的原因,如果去掉加载这个,则会导致很多API调用不了,现在我的想法是修改explorer.exe,让explorer.exe在后台跑起来,但是不出现那个桌面窗口,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麻烦大家帮忙

网友A:
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里面的explorer.exe,可以设置(1)启动数序,(2)启动依赖。
可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
用你的shell代替explorer.exe

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例如MFC的对话框类将不能使用。

网友:
原来用shell代替explorer.exe 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我也期待看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里面的explorer.exe,可以设置(1)启动数序,(2)启动依赖。
可根据需要修改

这样应该可以吧,让你的程序先启动
或者在你程序起来后,程序中调用explorer.exe

网友B:
楼主跟我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上几位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你的对话框依赖于你的explorer.exe,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explorer.exe也就显示了一个桌面,你可以尝试把桌面上的图标都去掉,任务栏也设置为不显示,这样一来你的桌面仅仅是个背景图,你就把它作为开机LOGO,也就是把桌面背景设置为你自己的LOGO,定时显示1秒的样子,然后再是你的SHELL,...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我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上几位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你的对话框依赖于你的explorer.exe,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explorer.exe也就显示了一个桌面,你可以尝试把桌面上的图标都去掉,任务栏也设置为不显示,这样一来你的桌面仅仅是个背景图,你就把它作为开机LOGO,也就是把桌面背景设置为你自己的LOGO,定时显示1秒的样子,然后再是你的SHELL,...楼主可以试试...

只是这样做有一些麻烦
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采用这样方法,大家可以去我在eeworld的BLOG看看,其中有一些说明

网友:
我们以前的项目好象是直接把Explore.exe拿掉的,不让起来的

网友:
把EXPLORER拿掉,但是你只能用WIN32的程序了,MFC框架的已经不好使了。

网友:
可以采用直接运行客户应用程序(即屏蔽Explorer界面)的方法,然后在程序中加入一个调用Explorer的代码就可随时调用Explorer了。

网友:
我觉得用修改explorer.exe的方法会更好,就是修改这个程序,让他不显示窗口,大家说呢

网友:
进桌面前黑一下的原因和 Explorer.exe 无关, 是你 Display 驱动里面把 FrameBuffer 清 0 了一次导致的,你把对 FrameBuffer 清零的操作屏蔽掉就行了。
如果实在想要 Explorer.exe 在后台运行,按照网上说的用自己的 Shell.dll 和 Explorer.exe 替换,并不算麻烦。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explorer.exe不起来mfc就不能用?
为什么我不起explorer.exe,mfc程序用了没事呢?
是不是mfc的某些东西不能用,我没有用到太多东西。
起码对话框什么的,还有doc,view类什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explorer.exe不起来mfc就不能用?
为什么我不起explorer.exe,mfc程序用了没事呢?
是不是mfc的某些东西不能用,我没有用到太多东西。
起码对话框什么的,还有doc,view类什么都可以。

你说对了,是部分东东不能,具体都有那些不清楚。
没有试过,但有人介绍过经验说弹出式对话框不能用,LZ的可以用吗?

网友:
没有起explorer.exe的话CFileDialog就不能用
这个跟我的关系不大,关键是SH开头的好多API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