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上层开发(asp.net..c#) 转到 底层的嵌入开发(C)....请前辈指点....回答必得分

楼主:
现在以有一年的上层开发经验....对asp.net..c# 什么的开发都 比较行了...
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过是做底层的嵌入开发(C)....

请高手给点好的意见......

如果转入嵌入开发(C),有没有好的东东可以介绍...

先谢谢各位!

网友:
先座沙发了..

请大家指点....

网友:
看来你的经验是纯软件的了
想做嵌入式,那么就先熟悉下硬件吧,单片机,ARM等,再看看嵌入式操作系统wince,vxworks,linux等,虽然说很多做嵌入式软件的,但是不懂硬件的话很多问题都无法调试,个人感觉由asp.net转嵌入式的话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
我还想请问一下....

做嵌入式软件,以后的发展方向?

网友:
可以做移动应用开发/移植,底层驱动开发。

网友:
嵌入式开发也分为好多种。
比如:实现以成型的操作系统,uclinux,VxWorks。。。这种的,工作一般需要porting。
对底层寄存器级别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需要熟悉uclinux,VxWorks的配置和调试。
还有就是各个IC厂商的技术支持,这种工作就需要有很强的单片机能力,需要对IC本身和
外围电路非常熟悉,甚至需要自行编写相关的驱动程式。

网友:
假如想把你现在经验用起来,再开发嵌入式,建议:

1)坚持用 WINCE的开发平台

2)嵌入式开发中也有很的软件开发,不一定非要什么驱动开发什么的,
先是嵌入式的应用开发,然后慢慢向底层靠近.

3)无论如何,一定要的 C 用熟, 这是根本. 至于硬件底层,电子什么的,要慢慢接近,一下子也急不来.

网友:
thanks ....

谢谢各位 ...
很高兴 得到名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