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修改工程,再次编译PB5.0时候会出现错误,怎么回事 ...

楼主(2008-08-05):
没有修改工程,再次编译PB5.0时候会出现错误,怎么回事?
由于我修改了BSP导致液晶屏不亮了,所以我把原来光盘的BSP覆盖被修改的BSP,结果出现了如下错误,真是悬了。怎么回事?PB5.0也太不稳定了吧。
cannot open program database 'c:\wince500\public\shell\oak\lib\armv4i\retail
工程
光盘
database
PUBLIC
cannot

网友:
你用覆盖方式,你以前编译生成的有错的一些库文件不是都还在?把bsp包里的target目录删了,build -c一次。要不然很多莫名其妙的错的。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后来我重新建立一个平台就可以了,重新编译的时候选择clean 以前的东西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A:
这些东西经常莫名其妙,经常备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