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程序

楼主(2008-05-07):
触摸屏显示程序
现在我在做一个基于触摸屏的智能仪表显示系统 硬件用的是Atmega128 触摸屏控制器是ADS7843 关于软件编程方面哪个大哥能指点下该怎么弄啊?有原程序代码最好了 谢谢!
触摸屏
软件编程
程序
最好

网友A:
网上有很多源码

网友B:
我只有51的

网友:
能不能给个网址?我上网找了好多都没有 要不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C:
触摸屏技术很简单,容易啊!!!!

网友D:
7843的在网上就可以找到了, 虽然是51的,但很好移植.
另外, 如果是m128的话,有必要再加个7843吗? 是要高性能还是说不用考虑成本?

网友:
看样子连M128的程序都不会写,不然不会要的这么彻底了。
慢慢来吧,从main() { while(1); } 开始写吧,不然即使给了你程序,你也用不起来,碰到个error肯定就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