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rCommError“死掉”

楼主:
代码如下:
if (WaitCommEvent(ceSeries->m_hComm,&evtMask,0))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表示串口收到字符
                        if (evtMask & EV_RXCHAR)
                        {
                                //清除错误并查询状态
                                ClearCommError(ceSeries->m_hComm,&dwReadErrors,&cmState);

                                willReadLen = cmState.cbInQue ;//接收缓冲区中存储的待读取的字符数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willReadLen+1];

                                ReadFile(ceSeries->m_hComm, readBuf, willReadLen, &actualReadLen,0);
                                readBuf[willReadLen]=0;

                                //如果读取的数据大于0,
                                if (actualReadLen>0)
                                {    //修改
                                //触发读取回调函数,发送数据到应用程序

                                //////////////////////////////////////////////////////////////////////////
                                   //Test
                                    TCHAR TempPrint[512] = {0};
                                        mbstowcs(TempPrint, (const CHAR*)readBuf, willReadLen);
                                        RETAILMSG(1, (TempPrint));
                                        RETAILMSG(1, (_T("\r\n ::Actual Read Len = %d \r\n"), actualReadLen));
                                        //Test
                                        //////////////////////////////////////////////////////////////////////////
                                        memset(readBuf, 0, sizeof(readBuf));[/align]                                }
                        }
                }

第一次运行到ClearCommError就阻塞在这里了;
如果我在这里加个断点,单步执行下去就没有问题
指教,谢谢!

网友:
加上
memset(&cmState,0,sizeof(cmState));

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
memset(&cmState,0,sizeof(cmState));

尝试一下

我试验了一下
第一次能够顺利通过,但是第二次就又卡死在那儿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