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 m8 AD转换问题!

楼主:
现在做了一个AD转换用Proteus仿真时就OK,但做硬件时出错!请指教!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_1 0b11111110
#define Led_2 0b11111101
#define Led_3 0b11111011
#define Led_4 0b11110111
const unsigned char DisTab[]=
{
        0xFC,0x60,0xDA,0xF2,0x66,        //0,1,2,3,4
        0xB6,0xBE,0xE0,0xFE,0xF6,        //5,6,7,8,9
        0xEE,0x3E,0x9C,0x7A,0x9E,        //A,b,C,d,E
        0x8E,0xCE,0x1C,0x6E,0x7C,        //F,P,L,H,U
        0x0A,0x10,0x02                        //r,_,-
};

void show_led(unsigned int ddd)
{
    unsigned int a,b,c,d;
         a=ddd/1000;  //第一位
     b=(ddd-(ddd/1000*1000))/100;  //第二位
         c=(ddd-(a*1000+b*100))/10;  //第三位
         d=ddd-(a*1000+b*100+c*10);  //第四位

    PORTB=Led_1;
    PORTD=DisTab[a];
    Delay_ms(1);

        PORTB=Led_2;
    PORTD=DisTab;
    Delay_ms(1);

        PORTB=Led_3;
    PORTD=DisTab[c];
    Delay_ms(1);

        PORTB=Led_4;
    PORTD=DisTab[d];
    Delay_ms(1);
}

void port_init()
{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Ddata;
  port_init();
  ADMUX = 0xC0;
  while(1)
  {
  ADCSRA=0XC0;
  while(!(ADCSR&(1<<(ADIF))));
  Ddata=ADCL;
  Ddata+=ADCH*256;
  Ddata=(unsigned int)(((float)Ddata)*2560/1023);
show_led(Ddata);
Delay_ms(10);
}

网友:
出什么错?不显示?显示错误?

网友:
显示参考电压
256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