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复制文件,使用SHFileOperation编译出错

楼主:
复制文件,如果文件存在可设置覆盖或者不覆盖,目前使用SHFileOperation,编译出错,提示: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FileOperationW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CLoadguxingApp::CLoadguxingApp(void)" (??0CLoadguxingApp@@QAA@XZ)
ARMV4Rel/loadguxing.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为什么我的系统中找不到shellapi.lib?
谁能传一份给我:dch001@126.com
谢谢.

另外,文件存在,设置覆盖,用FOF_NOCONFIRMATION,是不是不加此参数就会跳过?

网友:
已经解决.

网友:
目前问题:
ZeroMemory(&lpFileOp,   sizeof(lpFileOp));
lpFileOp.hwnd = NULL;
lpFileOp.wFunc=FO_COPY;
lpFileOp.pFrom=LPCWSTR(cFrom ) ;   //+ TEXT("\0\0")
lpFileOp.pTo=LPCWSTR(cTo );
lpFileOp.fFlags=0;

lpFileOp.hNameMappings=NULL;
int iret=SHFileOperation(&lpFileOp);
cFrom 和cTo为Cstring类型;

复制失败,提示,目标文件名不乱码,读取源盘失败?

网友:
不好意思,问题还没解决:
目前问题:
ZeroMemory(&lpFileOp,       sizeof(lpFileOp));
lpFileOp.hwnd   =   NULL;
lpFileOp.wFunc=FO_COPY;
lpFileOp.pFrom=LPCWSTR(cFrom   )   ;       //+   TEXT("\0\0")
lpFileOp.pTo=LPCWSTR(cTo   );
lpFileOp.fFlags=0;

lpFileOp.hNameMappings=NULL;
int   iret=SHFileOperation(&lpFileOp);
cFrom   和cTo为Cstring类型;

复制失败,提示,目标文件名是乱码,读取源盘失败?
估计是宽字符的问题?

网友:
CString cDirPath = "I:\\main\\";       //***********
CString cFromFileName = "I:\\main";    //***********

SHFILEOPSTRUCT FileOp;

BOOL bDir = (!CreateDirectory(cDirPath, NULL));

if(bDir != 1)
{
   FileOp.fFlags = FOF_NOCONFIRMATION;
   FileOp.hNameMappings = NULL;
                FileOp.hwnd = NULL;
                FileOp.lpszProgressTitle = NULL;
                FileOp.pFrom = cFromFileName.GetBuffer(cFromFileName.GetLength()+2);
                cFromFileName.ReleaseBuffer();
                FileOp.pTo = NULL;
                FileOp.wFunc = FO_DELETE;

                int rval = SHFileOperation(&FileOp);
                return 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