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机的界面是用什么写的???

楼主:
我在pos机界面,不知道用什么做界面,界面需要的是菜单,ncurses行吗,还有别的可用吗?最好是开源的。

网友:
无头无脑的问题。POS机可能使用的系统至少有3,4种;岂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一般用哪种?

网友:
我知道,  POS机器,有用WIN98,WINXP的

网友:
不用編程寫界面的驅動,成本也超低

DWIN推出新一代人机界面

迪文科技深圳办事处 张本信 0755-83013365  15914114014 dwin2008@126.com

为了实现快速开发人机界面产品,迪文科技(DWIN)推出新一代液晶控制器,内嵌高速图形处理芯片和大容量FLASH存储器,用户只需外接电源即可,高度集成的M600核心驱动模组,以其优越的性能很快得到一大批忠实的用户的支持,为客户提升自身产品开发速度,降低研发周期提供了新的平台,该驱动模组全屏蔽封装,抗干扰能力极强,稳定性非常高,适合于各类工业场合使用。

M600高度集成,支持目前市面上所有的TTL接口数字屏『800×600点阵(含)以下』,典型如800*600,640*480,480*272,320*240等各种尺寸和分辨率。一般用户只要开发一款产品,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产品诞生,因为他们都是同一款驱动模组,无需另外开发硬件,软件部分根据点阵调整一下坐标即可。

M600的界面是如何实现的呢?如果你还停留在用ARM写程序做界面的基础上,那么也许两天时间你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按钮,那么DWIN的M600彻底颠覆这种开发方式,因为你只要把整个界面用任何一个做图软件(比如Photoshop),甚至画图板,做成BMP或者JPG的形式存储到M600之中即可,一个漂亮丰富的图像界面就实现了,想要多少按钮都可以,不快都不行。至于界面的存储空间。96M的空间完全满足目前工业应用。

那么M600是如何实现触摸屏的呢,当你点击触摸屏的时候,M600会直接把触摸屏的坐标值通过串口上传,于是程序的编写变得轻而易举,DWIN提供触摸屏转换的AD和单片机(烧好程序)。是不是很容易呢。

有的使用ARM的客户还会问到,你们耍屏一秒多少帧,由于界面是已经存储的刷屏非常快,收到指令后会立即响应,那么动态曲线呢,是不是也是一屏屏刷呢,会不会很慢呢?当然不是了,动态曲线,DWIN提供的是动态取向描点连线的指令,绘制一条动态曲线仅仅是把你要显示的点的坐标通过串口发送过来而已,打破了传统一帧帧刷屏做曲线的方式。

那么文本呢?这个非常之容易了,想要显示什么,直接把汉字内码发过来,告诉他该在什么位置显示即可,同时M600还带有绘制集合图形,高速频谱显示等指令,应用起来轻松自如,您无需投入多大精力,得到确实最完美的产品方案。

以上只是M600的一点简单介绍,想需要详细内容的朋友可以直接与我联系,我会为您提供详尽的咨询与方案。

Cell Phone:86- 15914114014
Direct:    86-755-83013365
Fax:      86-755-83013365
Email:  dwin2008@126.com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都会100电子城B座12E

高速串口液晶 自带存储器和多国字库(华南技术支持)

深圳办事处:张本信  0755-83013365 15914114014 dwin2008@126.com

华强北都会电子城 B座 12E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串口接口,真彩(单色)液晶屏解决方案。产品类型包括两类M600、M100驱动模组,真彩液晶终端产品。

一、M600、M100驱动模组参数:

1、  驱动模组M600、M100内核电压3.3V,采用全屏蔽封装,特别适合各类电力、军工要求较高的场合;

2、  工业级设计:-40℃-+80℃工作范围,4KV ESD保护(LCD接口为2KV);

二、M600、M100驱动模组特点:

1、  串口接口,支持目前市面上1.3寸-15寸绝大部分真彩液晶屏。支持分辨率有320*240、480*272、640*480、800*600。特别适合带串口的主控芯片。

2、  内含驱动程序,开发人员只需要熟悉产品通信协议,进行二次开发即可,不需要重新编写底层驱动程序。128MBFLASH,包括32MB字库,64MB图片下载空间,32MB数据空间。

3、  控制算法协处理器,包括计算器、数字滤波、ADPCM数据压缩,方便自动化应用。

4、  采用M600、M100设计驱动电路,所需要的外围器件少(电源管理芯片、RS232通信芯片)。提供完备的原理图供开发人员参考,降低开发人员自行设计难度。

三、采用M600、M100驱动模组设计的终端产品特点:

1、  串口接口,16位TFT真彩(或单色)液晶屏。特点对外接口采用串口,适合于51、AVR、PIC系列、MSP430系列等8位、16位单片机,也适合ARM等32位芯片。

2、  内含驱动程序,开发人员只需要熟悉产品通信协议,进行二次开发即可,不需要重新编写底层驱动程序。128MBFLASH(最大可扩展到1G),包括32MB字库,64MB图片下载空间,32MB数据空间。

3、  低功耗:整机功耗=LCD面板功耗+300mW(M600功耗)。

4、  液晶屏尺寸有4.3、5.7、7、8.4、10.4寸。

5、适合电力、医疗、电子、仪器、仪表、检测、分析等众多行业液晶显示,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难度

网友:
好像很多POS是PC来做的,装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用vc就可以开发界面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