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做过SIM300开发板么

楼主(2008-07-15):
有朋友做过SIM300开发板么
想在设计的电路中加上GPRS功能,欲使用SIM300芯片,但之前没做过高频方面的工作,有朋友做过能给点建议吗,谢谢
朋友
高频
开发

网友A:
SIM300不是芯片,是模块。很成熟的了。接口都是数字信号,没什么担心的。只要处理好GSM的天线和馈线,附近别有金属,做好其他信号源的屏蔽,防止干扰就行。
如果从来没做过,最好不要急躁,找一些射频设计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或者找SIMCOM的原厂支持FAE咨询一下。

网友B:
原理我是知道,我就是担心处理不好GSM的天线和馈线等啊,哪位朋友要是有设计过给我电路或者PCB参考一下就好了,给点钱也行.

网友C:
说实话,射频这东西只能就实际的板子来交流,空说是说不出东西的,理论都在那里。
或者你可以将你目前的PCB布局走线,还有预想的结构都表述一下,便于形成一个实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