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mbestIDE写的代码,为什么有警告

楼主(2008-06-12):
用EmbestIDE写的代码,为什么有警告
用EmbestIDE写的代码,为什么有警告,放到其他电脑上同样的代码又没警告,
WARNING:end of file not at end of line ;newline inserted,请教高手
电脑
file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参考了GNU的设计,最后必须有一个空行。加一个就行了。
有的有警告有的没警告,一个是警告错误的级别设定,一个是IDE本身对这类警告的直接过滤处理。